A1466 2013版新款点不亮故障求老师大神救助!!!

楼主(2014-06-06):
今接到一台A1466 AIR系列 版号820-3437-B 故障是点不亮 机器能触发 不插电池情况下电流一开机就跑0.34 不动了。在迅维网看过此类型的帖子,有人说CPU是集成了显卡,北桥,CPU三合一的,由于此机器比较特殊 小弟弟我不知道哪个是南桥,此机器有点怪。在不插电池的情况下 充电电源头的指示灯由绿色转变成红色充电状态,这个就很奇怪了。一般情况下只有插上电池 电源头的灯才会显示红色充电状态。还有小弟我一直在查这个机器的上电时序 可是图纸上没有,所以不知道怎么下手。还有板子电流0.34的时候 有两个电压没有出来。附上图  L3095 and  L7701 两个电压没有。哪个老大修过此机器给点提示啊。

随便附上点位和图纸

这个机器我有查过这两个电压为什么不出来其实是通过两个MOS管 的作用来导通PPBUS_G3H电压的。说到底就是TBT_A_HV_EN没有出来。TBT_A_HV_EN又是由这个U2800发出的。各位老大 大神大仙帮帮忙啊!此机器已经刷过BIOS  压过CPU 风枪吹过U2800 没有办法啦 救命啊!!!

A1466 2013年最新版本 820-3437-B --点位图.rar

网友:
查信号,看信号是否短路,拆元器件 看是否被后面微短的地方拉了下去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未,修好说下是拿坏了

网友:
先查查是否短路

网友:
看那两个电感是给谁供电的,查有无短路,时钟起震没有

网友(2014-08-05):
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