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61DI主板用什么电源供电

楼主(2014-06-06):
请问这个主板用什么样的供电模块供电,还是根本就没有这种供电模块,这板是19V的供电

一体机的主板,我量过那白色接口电压也是19V,有没有这种供电模块,还是怎么改,大神们给个思路
因为固态硬盘卡槽没有,不然我直接接笔记本适配器上固态硬盘了

网友:
一体机的主板吧,用笔记本电源就可以啊,有可调电源的话理方便了。

网友:
用笔记本电源供电就行了

网友:
那是什么主板啊/////////////

网友:
应该是手提供电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