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Thinkpad T530 Bios

楼主(2014-06-06):
求联想Thinkpad T530 Bios,主板板号是48.4QE 19.031 11222-37 LKN-4 SWG MB,Bios芯片在主板编号为SP11和SP12,交换资料或者购买都行,谢谢!

网友:
找到Bios了,但刷机后出现2200报错:Machine Type and Serial Number are Invalid 和 2201报错:Machine UUID is Invalid,请问各位师傅,怎么解决联想的这个丢失机器型号和序列号还有机器UUID失效的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联想官网提供的有刷串号的工具,直接在联想官网找你的本型号,然后找BIOS 就行。里面带的有刷串号的方法和工具

网友(2014-08-18):
文件太大 分两个传

ThinkPad T530I biosSp11.zip

文件太大 分两个传

网友:
这是 第二个 大家看好

网友:
第二个 SP12

ThinkPad T530I biosSp12.zip

SP12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