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dm4 主板图纸

楼主(2014-06-06):
论坛上的都是英业达的,这个是纬创的
版号
48.4QC05.011
hm67南桥

网友:
gable mb
11212-1

网友:
图纸不找了,机子修好了,顺便说一下过程,来时,加电不亮机,外接良机,但是字体是绿色的,缺红色,上家重制过显卡,不行,我换了显卡不行,预热过现存都不行,后来拆下显卡,裸板点机,一样上屏不亮外接亮,绿屏,看来跟显卡没有关系,所以换掉hm67,换了一个hm65,不上显卡,开机一切正常,后焊上显卡一切正常,搞定,同时发现这个板子,不用上显卡一样用,给大家一点提示,以后修到显卡修不出来时只用集显也可以了。

网友(2018-10-09):
双显的机器,一般都是南桥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