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点不亮,背光可以点亮!

楼主(2014-06-06):
   如题!谢谢

网友:
       你看下电容有没鼓包,或者换跟排线试试。

网友A:
  先点一下屏,看下好坏。

网友:
屏或者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点一下屏,看下好坏。

屏通电后无反应,指示灯不亮。各电压正常。单独测灯管可以点亮

网友:
看看高压部分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