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A69V 维修

楼主(2014-06-06):
开机 复位灯狂跳 换了CPU也一样 , 再写了BIOS还是一样。 在无意中碰到南桥的晶振 ,跑马了我换了个晶振 正常亮机了。这样会不会返修呢?
cpu

网友:
如果真是晶振坏,不可能返修的

网友:
没有其他的故障,应该不会吧。。除左桥还问题。。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晶振坏有可能啊,就算返修了,再修呗

网友:
这板子我上次修过一个也是换晶振好的 现在都4个月了应该没有返修??

网友:
有些时候 换了 晶振 好的 话~
桥 旁边的 小电容 容易挂 仔细 检查下 在 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