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开机显示器正常

楼主(2014-06-06):
开机显示器正常,大概20分钟左右黑屏,指示灯不亮,隔一段时间(十几分钟左右)显示器又自动点亮,如此循环。。。我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在网上查了一下都说是这个型号的通病,换个高压板基本就好了,在淘宝买了个换上,还是不行。。求有经验的师傅帮忙分析下啊。
通病
黑屏

网友:
这个怎么分析 .. 机器的型号也没有

网友:
帖子发在显示器维修论坛,我没猜错的话是TOSHIBA东芝显示器吧?
把按键拔掉试试!好了的话告诉大家一声!谢谢!

网友:
不会是开关接触不良吧。。。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显示器,出现这种情况就几种情况 一是灯管出现问题 测试灯管,然后检测电源板,有无怀孕的电容,把电源板板上的滤波电容换掉,就行 1000UF 25V或者是470UF 25V 的电容 全部换掉你试一下,还有就是高压出现问题改个高压板,鉴于你 已经改过高压板了就按以上2种来吧,先测试灯管没事就把滤波电容都换掉,就行了, 我修过好多戴尔的显示器都是电容坏的多,把滤波电容都换掉就好,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戴尔的,好多显示器都出现这3种情况,你去试试我说的前2种吧

网友:
不是专业人员 当心显示器里面有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