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负极到整流桥负极之间连接的元件,像是色环电阻,但查不出数值,贴图求指教

楼主(2014-06-06):
直接上图

pfc功率管的s极连接大电容负极,然后共同经过一个大电阻(姑且这么说),并联两个二极管到整流桥负极

色环两头黑,中间三个 橙-白-金 ,不知道方向,尤其是查表不知道大小。实测每个二极管正向140,反向截止;电阻两端打值0,直通了。
摘下来测量电阻,1欧姆,请问正常吗?

网友A:
楼主你有必要这么用心吗.花一天的时间修好。收他70他都嫌贵.直接换个板 20 分钟  收他100他就不会嫌贵.现在客户老问你换什么了.  我就说 换个什么什么东西.  好十几  100 多呢   就收你个手工费

网友:
此电阻是1.9欧姆

可以用保险代替
这个好像是0.13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有必要这么用心吗.花一天的时间修好。收他70他都嫌贵.直接换个板 20 分钟  收他100他就不会嫌贵.现在 ...

从经商角度,您是对的,我也是边学边练。这个电源朋友的,换啥都不给钱,呵呵

网友:
朋友的东西慢慢弄呀楼主、、

网友B:
色环电阻的第一色环怎么也不能是零啊,这个应该不是电阻,有可能是起保护作用的原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色环电阻的第一色环怎么也不能是零啊,这个应该不是电阻,有可能是起保护作用的原件。

我也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

电路板上没有它的标号吗?

网友D:
0.39欧不知是不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上没有它的标号吗?

有一大堆胶糊着,没清理干净,看不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0.39欧不知是不是的。

查色环表查不出来,实际测量不到1欧,但不知道和原值是否一样

网友E:
金色在最后一位表示误差,倒数第二位表示倍乘数。金为0.1,银色0.01。阻值不到1欧姆,估计实际值是0.39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色环表查不出来,实际测量不到1欧,但不知道和原值是否一样

可以把表笔短上,看表笔本身的电阻是多少。之后用测量值减去表笔电阻,能大致知道该电阻的实际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金色在最后一位表示误差,倒数第二位表示倍乘数。金为0.1,银色0.01。阻值不到1欧姆,估计实际值是0.39欧姆 ...

请问楼主色环电阻的第一色环有黑色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色环电阻的第一色环有黑色的吗?

还真没见过,我说的那些也是猜测

网友:
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