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上的16v 2200uf能用16v1800uf替换吗

楼主(2014-06-06):
16v 2200uf能用16v1800uf替换吗?

网友A:
可以,但是不推荐,电容替换尽量确保容量大于等于原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不推荐,电容替换尽量确保容量大于等于原电容!

手头上就只有 16v 1800uf 如果硬替换有什么后果 主板会不会挂掉

网友:
不知道啊  没试过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头上就只有 16v 1800uf 如果硬替换有什么后果 主板会不会挂掉

耐压相同只是容量小点,基本不会有啥不良后果的!时间长了不好说~也有可能不稳定之类的!

网友:
如果就坏一个,你可以换个试试,如果多于2个,那就不建议你换了,或者4个2200你换成5个1800的,前提有空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压相同只是容量小点,基本不会有啥不良后果的!时间长了不好说~也有可能不稳定之类的!

哦 谢谢  先替换用 到时候在替换

网友:
能代换,只是寿命可能会缩短一些

网友:
短时间用应该没有问题,有空间的话可以用两个并在一起。

网友:
长时间应该容易出问题,用一段时间后容量下降。有空位的话多加一个。

网友:
不行,耐压值不够,用不了多久就会鼓包了,建议用相同的或者比这个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