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进水 多故障修复!!!

楼主(2014-06-06):
今天接一台E40进水机器!
版号是:BAOGC5MB8F0 REV:F
故障现象:不触发
             开始拆机,拆机后发现 EC 附近有进水痕迹!清理烤干后!测试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的!
接可调电源测量待机的3VPCU,5VPCU都已经产生了!测量开关5脚有电压!

按开关后有高低高说明EC 已经接受到NBSWON#信号了!

测量发现125脚也正常了!既然EC 接受到开机信号那么根据广达的时序 应该发出S5_ON 啊 测量发现EC 并没有产生开启南桥待机电压的信号
既然都正常了为什么不出S5_ON呢!要么是 EC坏掉了 !要么是此脚后级拉低了!要么短线了 经测量发现没有出现短线 拉低 阻值测量也正常既然这样就先查EC的工作条件吧!产生S5_ON的前提条件是 EC要满足: 供电  时钟 复位!那就开始查吧!!!

供电:
测量3VPCU AVCC 供电正常!

测量复位!测量为低电平正常!

顺便又测量了下EC BIOS 的供电也有!既然都正常了换EC吧!
换完EC 自动加电了 O(∩_∩)O哈哈~!满怀信心的断电!加屏!不好!有妖怎么不亮啊啊
不对啊 看电流已经亮了 啊 并且断电不在自动加电了 按开关也能关机了!根据经验应该外接亮 没有屏供电!

外接看看吧!外接正常啊 !查屏线接口经测量发现LCDVCC没有电压!那就查吧!

测量发现Q11 3脚有3V 2脚没有电压 1脚没有电压
1脚要有电压2脚必须是高电平测量R196 电阻到Q11的2脚不通短线了!!飞线到C317 还是没有产生没有LCDVCC 接着又查Q15的2脚为低电平不对应该为高电平既然为低那Q12 Q16 导通了!导致拉低!追查到M92_ENVDD去了显卡!既然外接亮就不要轻易动显卡 看看能不能强制给LCDVCC 供电
要想LCDVCC有供电必须把 R169电阻拆掉!让Q12 Q16 不导通 然后把Q11的3脚和1脚相连 !!~!

开机屏幕亮了!!!O(∩_∩)O哈哈哈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1802 报错啊 !!!崩溃啊 !!!进水机器!神啊啊 !!!发完牢骚了!!继续解报错 !在论坛上下了一个EC BIOS刷后解决!

各位看官给加分吧!举手之劳啊 !不扣你的积分啊 !

联想Thinkpad E40刷1802报错ECBIOS内含 南桥BIOS.rar

网友:
进水机,进哪修哪

网友A:
e40的机却实是问题多啊,呵呵

网友B:
1802是提示网卡有错误吗 就是BIOS刷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2是提示网卡有错误吗 就是BIOS刷的不对

个人感觉应该是EC 导致EC BIOS 程序报错的 因为我用的是8512E 本机器EC是8502E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0的机却实是问题多啊,呵呵

对啊 !本身机器问题多 再遇上进水的就更不好搞了!!

网友:
感谢朋友们的评分!继续啊 !

网友:
楼主修的还是蛮顺利的,一个个问题都得到解决。E40进水有的就是问题多啊。

网友:
ec的复位时那脚位,为什么低电平正常

网友:
ec复位脚相当于重置  瞬间为低电瓶正常?

网友:
真的是信号级

网友:
E40这款机器 腐蚀的特别多。。   上次就见过一块   那一边的板层全部短路了   只能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