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容有什么技巧 我总是戳不进去 手就烫死了

楼主(2014-06-06):
上电容有什么技巧 我总是戳不进去 手就烫死了 。 还有两只手主板怎么拿?
技巧

网友:
看来你的焊工还没有到家。。 那是因为惜还没有完熔化。

网友:
慢慢练习,循序渐进,才能登堂入室。

网友:
背面上焊锡 然后对准 烙铁烫着焊锡 电容一捅就进去了

网友:
熟能生巧 这是工夫活

网友:
用可调电铬铁的K型同时加点锡,一捅就可以了。

网友:
电容的2脚要把锡弄干净

网友:
1铬铁太差2要补点锡

网友:
还是买个高频烙铁吧,好用多了

网友:
多点换电容就你会明白了。。。

网友:
多焊几次就会了

网友:
电容焊上去一直都没有把焊盘清出一个洞就开始焊上去的

网友:
烙铁温度不够或加点锡,话说刚开始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就用烙铁加钢针捅个洞,呵,或拆的时候加点锡用吸锡器拆,洞空出来装时也好装,呵

网友:
这个要熟能生巧。多换几次就行了。 楼主头像要换一下了。太邪恶了

网友:
先把两个一脚加锡,等几分钟在用吸锡器吸掉就行了

网友:
焊工狠明显没练好

网友:
先练上一个月这样子在修吧

网友:
五个字 熟能生巧

网友:
温度不够锡还没有完熔化

网友:
上焊膏,上焊丝,看见另一面的熔了就上吸锡器,同时移天另一面的烙铁,搞定

网友:
拆电容时把焊盘的孔清通,

网友:
换个好点的铬铁头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我都用风枪焊

网友:
把焊盘上的锡去掉啊,变成一个洞了 一撮不就进去了么,怎么会烫到手捏

网友:
看来你的焊工还没有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