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一台联想b560独显的机子,能正常开机,问题是没半个小时掉一次电,我实测,每次都是半个小时,准的很。我bios,ec bios刷了不知道多少,都是一样,温度也不高,南桥也干了,问题依旧,不知道论坛里面有没有高手遇到,并解决了这个问题!
求高手解答!
掉电

网友:
一代机器吧?要是的话,那还是BIOS程序问题。弄原厂的就OK
同意楼主:
5.0
蓝色妖姬2014
同意楼主:

网友:
kinghua1107
同意楼主:
需要刷原厂bios

网友:
可能是温控电路出故障了

网友:
找个同样的机子 BIOS备份出来刷下试试,再就是 看看网卡 声卡 是否不良!
同意楼主:
5.0
蓝色妖姬2014
同意楼主:

网友:
准时掉电这种情况一般就是BIOS的问题 楼主多刷几个
同意楼主:
5.0
蓝色妖姬2014
同意楼主:

网友:
你是不是换了南桥,有些机子换了南桥要刷原厂BIOS
同意楼主:
5.0
蓝色妖姬2014
同意楼主:

网友:
换PCH,和CPU都有可能的

网友:
联想的BIOS特爱坏

网友:
之前碰到过一个,不过不是你这个型号,也是半小时掉电了,那时候好像刷了南桥的BIOS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