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11214T一体机不加电 仅此一家 盗版必究

楼主(2014-06-06):
这台机器故障为不加电   习惯性先上论坛搜通病  结果一搜论坛就没有关于这台机器的任何一点资料      只能靠自己了      插万能电源0.2几A掉到0.73a   这时量公共电没有电压了    仔细看 电流的红灯瞬间亮了下应该是后边有短路保护了   把所有电感量了一遍发现cpu的供电电感 对地0.6欧  有点低 把cpu拿下还是0.6    看来是CPU供电短路的故障了    一看是铁壳mos管  就直接拆了 一量还是短   又把主板拆下来   后面有4个330电容  拆下来后发现有一个短路了  还有有个有阻值  这个应该是漏电了  保险起见把4个都换了
在量 不短路了    可是还是没有cpu供电   也没图纸 没法量信号啊  手头正好有新的铁壳mos就把4个都换了
通电 显示了     哈哈
顺便把bios保存下来了   论坛没有的  板号:M9B0 MP Mother baord(m/b)11 REV:11  SONY MBX-228

EC bios.rar

网友:
为什么我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
这乌龟壳的管子 是蛮容易坏的 基本上短路烧了的话 就全换了吧!

网友:
好像铁壳子 是继v3000之后救活维修行业的功臣

网友:
思路不错,又是一个赚钱的活............

网友:
铁壳mos管就属于偷工减料的半成品  坏的太多了  赞一个

网友:
终于把图片传上去了    用qq截图全截了一遍   我记得以前上传1m多的图片没问题啊  这回怎么不行了  累死我了  截了半天

网友:
要仔细测量才行。

网友(2023-03-19):
学习了,很喜欢,

网友:
怎么才可以下载呢

网友:
请问配件去哪里找呢

网友:
现在修电脑太难了

网友:
场效应管去哪里买呢

网友:
置顶的真难下载,积分又要多

网友:
5分菜可以下载

网友:
h现在修电脑还有前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