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显卡不开机

楼主(2014-06-06):
正在主板上检查无显示风扇转显卡,突然断电,然后怎么也开不起了,以为电源坏了,换主板试,可以开启,再插显卡就开不起。
请问哪里坏了?

网友:
换显卡会不会掉电 是显卡有问题 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出问题。。查下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有短路吧

网友(2014-07-14):
显卡短路了吧

网友:
显卡12V短路

网友:
显卡供电挂啦

网友:
wo ye bu zhi dao

网友:
显卡或显卡插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