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在线等

楼主(2014-06-06):
一联想笔记本开机进系统是当机,当在一朵花那里,聚到一起就散不开,求思路

去除能去的外设 换个硬盘内存 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从来分区做系统,不行就查硬盘......

网友:
呃  这个应该就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A:
拆件换件慢慢试吧!硬盘光驱内存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件换件慢慢试吧!硬盘光驱内存都会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有图片才能更好的帮你分析。

网友:
重装系统,但是进步了GHOST,换了N个不同版本的启动盘都不行,硬盘也换了涛声依旧,用盘装也进不去,求大神指点

网友:
在其他机子上装一下镜像,再把硬盘挪到这个机子装好系统

网友:
网卡换一个试试, 上次就是网卡坏了,卡在这个画面,走了不少弯路。还有修好说一声哦。

网友:
外设也会导致'这种故障

网友B:
你拆来剩裸板,裸板进pe看行不行,行的话加硬盘,一个装,装到那个卡就换

网友:
一个一个得装,少打了一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来剩裸板,裸板进pe看行不行,行的话加硬盘,一个装,装到那个卡就换

这个方法好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