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无显维修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4-06-06):
  • 接来客户一台24寸DELL显示器,插电测试,什么都没有,黑呼呼的一片,居然连信号灯都不亮。心里想应该好整吧。报价200两银子,客户问能修好吗??? 我说修不好不收钱,把客户打发走后拆机,拆机------取下电源板,来张特写 这少妇长的还挺靓的,下次来拿机器给兄弟们偷拍一张照片。拿起电源板目测三分钟,没有发现有电容电阻变色膨胀的,通电测电压,5V  12V均为0V 测高频变压器次级0V 测220V整流滤波300V+电压正常,我类个去,离查出来问题应该不远了,测开关管D级 0V,不对呀!!!! 应该有电压才对,不管是多少V 都应该有一点的,跑线路一个一个量,居然没有一个元器件两端有电压的,测到r853时 一端0V 一端323V,真凶找到了,图片只有拆下来坏的, 当初没仔细看,所以没发现这个电阻已经烧掉了,烧坏的地方在下面,难怪这么难找。拆下来量电阻无穷大,也看不见是多少欧的 ,旧电源板上面随便找了个换上去试试,通电测试,5V   16V都出来了,我滴个神呐,居然好了,都怪当初没有仔细找,这家伙藏的也太隐蔽了。来张修好的图。
  • 技术含量:☆
  • 认真程度:☆
  • 草率程度:☆☆☆☆☆
  • 思路:☆☆☆☆
  • 闲着没事无聊,发发小广告,求兄弟们i加点分,给别人加分自己不扣分的,我每次看到别人发帖都给+2  +5分,对自己也没有伤害的
  • 新手发帖,高手勿喷
  • 刚学会发帖,望大家多多指点,图片传的不好。

反对楼主: 4.5 同意楼主: 5.0

网友:
保险电阻烧了~~~ 有的机器 300V 大电容到 开关管D 级 会有的2,2欧姆的电阻。以前修到过一例~

网友(2014-07-18):
支持一下楼主,修板子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最靓少妇在哪?

网友(2014-06-10):
修显示器电阻不用测量 也不用找图纸 随便换就行的话我无语

网友:
技术再好没用,标题忽悠人不加分

网友:
告诉你个小秘密~! 5v转3.3的可以用 1117代换

网友:
被忽悠进来实在不想扣你分加分就免了。

VCORE -1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生意不错啊。。 可以报到200元真的是太好了。。。

网友:
笨主题来的 被骗 ;了

网友:
没看到亮点,走了。。。

网友:
????????????

ediso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奔着主题来的 被坑了

网友:
大哥不带你这么坑的吧。还少妇,但是技术还是相当的可以

网友A:
  太弱了   在来一张好的。。。

网友:
楼主还是少发照片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弱了   在来一张好的。。。

人都走了,下次等她机器再坏了 我多偷几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都走了,下次等她机器再坏了 我多偷几张

      那要等到何年何月。。。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资料,靓照不错啊。太瘦了。

网友:
                   我是奔着标题来的

网友:
楼主真幸运,我修过几台这电阻崩了,开关管也都三通了电源芯片也坏了,附近的小贴片电阻和二极管都没魂了!羡慕,碰到美女是幸运哈!

网友:
1楼 2楼有,不信你看看

网友C:
瞎猫碰到死耗子。 这个电阻烧了。 开关管还没烧,说明你的机子太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猫碰到死耗子。 这个电阻烧了。 开关管还没烧,说明你的机子太简单。

老兄,这不是我的机子,是客户的,这电阻烧了充分证明它存在的作用,要是这个电阻一烧,开关管必挂的话 那就没必要加这个电阻了不是吗?

网友(点评):
这个电阻真的没必要, 90%的板子上都没有这个电阻。 你直接用导线短接就行。

网友:
说好的少妇呢

网友:
很强大  技术很好 积累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