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7:EAIA data access error

楼主(2014-06-06):
0187:EAIA data access error是什么意思

网友:
怎么解决,谁有高招

网友:
不懂,小白

网友(2014-11-11):
我刷了BIOS 出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5-01-17):
eaia数据访问错误

网友:
小白白 不懂额  问度娘

网友:
不懂  小小白

网友(2015-03-13):
我有一个E440的机器也这样
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2015-06-30):
e430 0187 2200  急需帮助 翻阅资料 淘宝购买都试过

网友(2015-08-26):
换个码片试试

网友(2015-11-17):
24c08哪个码片里边数据不对了,我这e420解密,从另一个e420换了个码片,密码没了,报这个错

网友(2016-05-07):
E455 的怎么解决

网友:
发到相关技术版面。

网友:
我的S230U装了WIN7系统出现这个进不去

网友(2016-07-17):
我的也出现这个错误,另外,UUID也报错,有知道的大虾不妨指导下了!

网友:
我的也报错,,UUID
进水机,,拿掉触摸就好了,,装上就报错,,定了一个也没有用,,还是报

网友(2016-09-08):
这个是EEPROM资料不对报错,密码安全芯片资料不对

网友:
我现碰一台e420开机报这个错,按ESC可进系统。听说换e40一个码片可以解决,我换了也一样,不知你们解决了没有,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2016-10-11):
e440 有BIOS密码你们知道在哪个芯片里吗

网友(2017-03-26):
我现碰一台e420开机报这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