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显示掉电

楼主(2014-06-06):
板子故障是,接上 硬盘 进系统 1分钟22秒 掉电。  不接硬盘 进BIOS 是 2分钟掉电

板子加焊过 CPU  显卡 桥 都是是一样的掉电了 掉电了换可以开机,开机了换是这个时间断掉的

没思路了。。

网友A:
我遇过和你类似的故障,我的是显示LOGO掉,换南桥解决

网友:
掉电很头痛的问题

网友:
掉电一般都什么元器件性能不良吧

网友:
hm系列的机器 不接硬盘的情况下2分钟掉电正常的。。。。

网友(点评):
AMD芯片组

网友B:
应该是CPU哪里供电部良

网友:
掉电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PU哪里供电部良

我之前遇到过的就是类似情况。不过是每次都是差不多显示桌面然后掉电。我是换了CPU供电芯片好的。

网友:
板子不插内存也是2分钟 掉电。让 BIOS 拆了 还是 2分钟 掉电。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不定时关机。关了机就不一定能开机。最后通过加焊CPU供电芯片解决。

CPU供电芯片 加焊了不好。CPU供电芯片业还了 还不好。

网友:
我有太卡LOGO 的也没修好,装上声卡就卡LOGO,拆掉没问题,声卡换N个了,那个大神修过呀,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头痛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查一下CPU供电立波电容

网友:
是贴片电容

网友:
我觉得诸位同仁分析的很到位了,问题很在部分在于CPU供电电容不良造成的

CPU电容不良 你怎么判断出来呢。

网友:
有木有NEC的大电容呢?

网友(点评):
没有呀。神

网友:
掉电有点头痛哦

网友:
掉电,不好查啊。

网友:
NEC大电容吗?

网友(点评):
没有电容

网友:
示波器打一下波形吧,看看稳定不?

网友(点评):
VCORE波形正常呀!!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个E47A不定时掉电,后来没着了跑了下3D,直接花屏了,加焊后还是掉电,后来直接换了个新的显卡OK了,测试了三天也没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遇过和你类似的故障,我的是显示LOGO掉,换南桥解决

又是你哈 。你的头像实在是太可爱了。!!

网友(点评):
南桥换过了。还是 显示 2分钟 后 掉电。

网友:
。。。。。看来这原因查起来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你哈 。你的头像实在是太可爱了。!!

开机摁F2  进BIOS  看看掉不掉

网友:
本子发热量大不大?

网友:
掉电是挺烦     之前有台 联想 也是能用  不定时掉   没法活了  最后还是那人家拿回去了

网友:
仁宝的板子掉电,排除转换电路电压不稳,在排除3V和5V滤波不良,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 示波器斥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