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L26R1B雷击后亮红灯,无法二次开机

楼主(2014-06-06):
首先是目测发现一个TL431炸管(控制开关IC L6599D的),直接更换后上电,发现5V正常,12只有9.7V,24V只有21V,PS-ON电压为2.5V,直接从5V接一个150欧的电阻到PS-ON,所有电压不变。量光耦上的电压为1.2V,光耦工作状态,查资料主变IC L6599D在光耦工作的情况下处于最低工作频率.接下来检查TL431旁路,发现一个贴片电容短路,拆掉后TL431工作正常,但输出还是一样。 接下来怎么做?
个人理解是正常的话不开机PS-ON应该没电压才对,这个电压是哪来的?
接下来没思路了……求解

网友:
你把驱动板跟电源版分开,看有开机【ON】电压吗?如果有说明电影版有问题,估计电源版次级还有急坏的器件

网友:
你的意思是数码板跟电源板分开吧……。如果把电源到主板上的5V去掉的PS-ON有-5V的电压。而且5V电压会跳变。3.5-5.02跳变。

网友A:
问题 解决了……。最终问题出现在PFC电路…………PFC主IC L6562D坏了……

网友:
雷击故障一般电源电路上的芯片爱坏,学习了

网友:
这个PS_ON 信号 是受驱动板控制的。你看下 控制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 解决了……。最终问题出现在PFC电路…………PFC主IC L6562D坏了……

恭喜了,海尔应该能要上价钱

网友:
呵……。主板MCU也坏了……没钱赚了……熟人

网友:
源电路上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