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50G硬盘发热,用几小时就蓝屏。

楼主(2014-06-06):
这类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求大虾支招。

网友:
装硬盘风扇叶没用,

网友A:
电路板坏了,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估计只能反售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坏了,换一个就行了。

电路板也引起硬盘发热 导致蓝屏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也引起硬盘发热 导致蓝屏么?

准确来说,它的是因为电路板坏导致的蓝屏。

网友C:
排除其它问题,确定是硬盘的问题的话,可以换硬盘试试,或者换电路板试试。

网友:
不一定是硬盘的问题呀

网友:
换电路板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准确来说,它的是因为电路板坏导致的蓝屏。

但是这个是不稳定的蓝屏.有时候一晚上也没蓝屏,有时候3.3个小时就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其它问题,确定是硬盘的问题的话,可以换硬盘试试,或者换电路板试试。

已经排除过了,换个硬盘装系统使用一切正常,用MHDD扫描这个硬盘也没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个是不稳定的蓝屏.有时候一晚上也没蓝屏,有时候3.3个小时就蓝屏

如果sa区的模块ok,那就是电路板的问题了。

网友:
这硬盘没什么价值了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上硬盘不显示,取下就显示了

网友:
50G硬盘直接换吧 没必要修了

网友:
硬盘会发多少热?没几个硬盘是会发热引起死机的,热不是主要原因。另外你的检测工具是MHDD也太肤浅了。没有坏道硬盘不一定就没有问题的,你还是检测一下固件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WD 50G硬盘发热,用几小时就蓝屏  “是500G  还是50G  啊??

肯定500G咯 别纠结这个问题可好。

网友:
标题是50G,本盘还可以修修,要是台盘并口50G的,没必要修了,直接扔了,楼主要自己看看你发的标题,明明是50G,而且也没注明是500G,自己检讨一下你自己再指出别人

网友:
硬盘都发热,蓝屏应该和发热没什么关系,不过WD盘没有50G这个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