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a WD 50G硬盘发热,用几小时就蓝屏。

楼主(2014-06-06):
这类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求大虾支招。
不成:装硬盘风扇叶没用,
解决方法

网友: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型号的硬盘,我怎么听都没有听过这型号?

网友:
硬盘发热好少有这么的问题。。你查下硬盘是否是有坏道啊??

网友:
硬盘发热引起蓝屏,没见过哦。考虑电源工作不正常看看呢?

网友:
换电源试试,你那个是500G的吧

网友:
电源.坏道,数据线.硬盘接触点不良.主要就看这些

网友:
MHDD测下坏道

网友:
应该是硬盘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