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详细解释 OK 不OK

楼主(2014-06-06):
IO 8702E 1  ATX_PSON_L  有5V
         2    PWRBTN  有3.3 高电压
         3     PWRON  有3.3
         4  RSMRST# 这个信号在这显示断开没有

  现在就是没有触发
  现在我到底还该测试哪呢,南桥换过!!!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查待机、晶振啊,查RSMRST#

网友A:
晶振 RSMRST 都查下。跟开机有关都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 RSMRST 都查下。跟开机有关都查下。。

晶振有电压差值,RSMRST#是85教,打叉的呢

网友:
开机电路不过关

网友:
打值都正常吗?RSMRST#这里找不到,其他条件还都有,没有图纸你惨了!

网友:
既然你连南桥都会换了   不触发的五大待机条件 触发的三个顺序你不会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