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ZG 加电不显修了一例

楼主(2014-06-06):
          接手一台同行二修4738ZG Intel p6200 + HM55+216-0774211 平台 板号 ZQ9。说是点不亮。
          目测后盖已经被卸下,上家加焊过显卡,别的没动。

          ①先接电测试,电流很快跑到1.2然后跳到1.36接着又跳回1.25又跳到1.33,循环几次以后能跑到 1.45-1.65A,按照经验已经跑过了内存,过显卡已经能够显示了。为了排除屏幕的问题,外接显示器也是点不亮。
          ②示波器检测屏线接口的EDID信号,结果如下:

1V 250um下面,有3V左右的电压但是无任何波形,应该还是显卡这边有故障。
       ③打VGA_CORE对地值,为0005应该是正常的。

        ④打PCI_E VGA端对地值,没有发现异常。又打了一下LVDS显卡端的数据线对地值,都是正常的。

     ⑤为排除软件故障,先刷了两颗BIOS。故障依旧。
     ⑥再来测一下显卡的供电:DGPU_VCORE 1.8VGPU 1.5VGPU

DGPU_VCORE 1.8VGPU 1.5VGPU均正常。

     ⑦216-0774211这颗芯片在ACER4738ZG里面坏的比较多,常表现为带哦点,在料板里面正好有,直接直球换上去,故障依旧。

     ⑧看来是踢打铁板了,赚这台机子的几块钱不容易,看了下显存是海力士 64bit 128M规格的,跟三星R467三面的三星显存一个规格,直接值了4颗,两颗两颗一起换。

   ⑨想想换完显存再不亮,就要求客户换板了。先不接屏,直接测量屏线接口的EDID信号。电流跑到1.6左右的时候有如下波形:

  ⑩接屏测试,屏幕果真是亮了。ACER LOGO。

最后测了一下读到屏以后的EDID信号,如图:

以后修到这款机子点不亮的,可以作为参考,不用乱发屏线给快递送钱了。

快下班的时候加班写帖子,看了觉得好,帮我加分,谢谢。

最后显存坏了,真难修。。不知道楼主换了几对就好了。。

网友:
原来是显存问题  导致没有edie 读屏信息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 遇到  先记下了

网友:
附上图纸 bios (带EC)

4738zg bios.rar

ACER 4738-ZQ9.pdf

网友A:
现在最怕二修板了!动不动就是做过手脚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下次遇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资料,原来显存会造成这样的问题,谢谢你的分享和经验。

网友:
总的来说,换显存好过换其它的大芯片了。。 省事点

网友B:
我手里有一台这样办的机器,电流都2.XXXA了,看来得考虑一下先存了

网友C:
显存问题。你可真有耐心哦,有可能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一台这样办的机器,电流都2.XXXA了,看来得考虑一下先存了

同为 4738这一款机子的话,2.几安的电流,有点过高了,排除短路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存问题。你可真有耐心哦,有可能会返修的

显存故障也是比较多见的,特别是三星的显存颗粒。还有一些黑胶的显存,比如E40这款机器。耐心是维修人员的基本素养。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 学习学习

网友:
太详细了

网友:
显卡颗粒啊!*脏话*!

网友E:
楼主修这种机器都是先修线路再做元件吗,我一般都先做显卡,线路查得少

网友F:
示波器玩的漂亮。。就是不知道怎么测过了内存后,再测什么能确定读显卡了?

网友:
写得有点乱

网友:
修的不错,有耐心,一般这样的就放弃了

网友:
二修机  不是说不红修  是要看 被上家  搞得这么样  问题有没有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这种机器都是先修线路再做元件吗,我一般都先做显卡,线路查得少

有芯片的时候先换芯片再说,没芯片、不想直球的时候,先修外围电路

网友G:
支持很给力.....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玩的漂亮。。就是不知道怎么测过了内存后,再测什么能确定读显卡了?

EDID 信号,现在的机器都是显卡先读取屏幕信息,然后才有屏幕供电,背光等等。用示波器读取EDID信号的时候要先保证 EDID两根数据线的 3.3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很给力.....高手

口头支持不算,加分呗。

网友H:
没有接外接显示器看下嘛 显存坏了 外接应该花屏的

网友:
多谢楼主了  刚好接到一台一模一样的 机子和故障  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接外接显示器看下嘛 显存坏了 外接应该花屏的

外接不显示

网友:
这个现像真不多阿,换谁都是先换显芯阿,我有个花屏的,换显苾一样都可以考虑显存了

网友(2014-07-06):
显存坏的也有?  显存怎么植球啊 那么小

网友:
原来是他的问题,上次接了一台就没修好

网友:
不知道楼主换了几对就好了,EDID两根数据线在待机的时候就把探头放在那个引脚上吗?

网友:
louzhu  楼主  有把BIOS  备份下来吗
正需要这机器的

网友(2014-08-08):
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显存坏了,楼主真有耐心,搁我这早让换板了。

网友:
这也太折腾了,我可没有这么好的耐心,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2014-09-09):
不错的讲解
学习了

网友:
EDID信号 这二个信号是显卡工作正常后寻找屏幕的信号吗?

网友:
经验很重要 啊 !学习了!!!

网友:
一般三星的显存不怎么耐热 BGA 没处理好 很容易爆

网友:
显存问题也能跑那么高电流 ,奇怪 难道显存内部短路了?

网友:
可惜示波器不会用啊

网友:
上次一个这样的机器也是没有修好,故障为掉电,有时候用一天都不掉电,有时候几个小时候就掉电了。

网友:
加焊显卡,这本先看坏的多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二修机一般都比较难修,看你找显存都整了那么长时间。

网友:
显存坏了会导致没有EDID信号,这种情况应该很少吧。如果 EDID两根数据线有 3.3v,是否能说明已经读到屏,还是只有示波器才能测到吗?

网友:
就是不知道怎么测过了内存后,再测什么能确定读显卡了?

网友:
修的蛮仔细的,要我就动显卡了

网友:
显存引起没有EDID很少见啊

网友:
你可真有耐心哦,有可能会返修

网友:
实在不行的时候 只有选择换下显存了

网友:
维修啥事都有啊

网友:
会用示波器真方便,楼主基础好扎实!

网友:
不错的。。。总之搞好万岁。。

网友(2014-10-09):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

网友:
还没有换过显存呢

网友:
今天修了一张 没修好 跟楼主描述的问题一样的。
明天看看换显存能不能好 不好就退板了

网友:
edid信号是什么为什么先测这个?有电压无波形怎么就判断出显卡这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故障也是比较多见的,特别是三星的显存颗粒。还有一些黑胶的显存,比如E40这款机器。耐心是维修人员 ...

直的学习

网友:
三星不好修!

网友:
4738这机器修得也挺多了,也遇到换显卡还是不亮的,但是就没有做到楼主那样耐心,把显存也测试一下,该反思一下了

网友:
显卡面风扇下的显存 ? 对面的 没换吧,用的   不同厂家的 显存颗粒一  也行?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

网友:
按说显存坏至少显卡也应该发EDID去检测屏,显存不是存储显卡的信息吗,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好像很多

网友(2014-11-16):
LZ你好,我的笔记本就是这个型号的,现在也是开机过程中掉电(没有进入系统),自己用电阻档测量了CPU背面的三枚330滤波电容,发现上面两个并排的电容显示相同,下侧那个电容明显偏小很多,能否断定这个330贴片电容坏了

网友:
示波器都用上了,真厉害

网友(2014-12-24):
请问楼主,同样规格的显存就可以互换的吗?不需要同一型号吗

网友:
还有我想问问,显存你用什么值球的,手工值球还是钢网

网友:
楼主厉害,有耐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最怕二修板了!动不动就是做过手脚的。

是啊  现在这维修界的人员都无所不用其极……

网友:
遇到一个动过手脚的不知道几修板,找到排除开机后屏幕闪,外接正常,手头无一样的屏幕代换,屏幕坏的吗?被掉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