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45GCM7有时启动正常,有时启动不了,必须按重启或者按关机键或者拔电源插口才...

楼主(2014-06-06):
MSI 945GCM7随机有时启动正常,有时启动不了,必须按重启或者按关机键或者拔电源插口才可以启动

启动不了是 诊断卡显示F 过一段时间显示00 过一段时间显示d0 (间隔时间相比而言有点长) 显示F的时候 诊断卡上reset灯长亮  跳向00 d0的时候 reset闪烁 到d0的时候又变成长亮

怎么查?是哪部分出问题了  谢谢各位

刷BIOS。。换IO。。。两板斧应该就可以解决。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拆了一些6.3V1000UF的电容  量了一下 有些居然到3000UF了  全部换掉还是一样

网友:
io换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是内存槽接触不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内存槽接触不良啊。。。

更换了n根内存  插拔了N次内存插槽

网友:
内存槽接触不良

网友B:
CPU供电不稳定,试一试加焊电源管理芯片。或者查看电源管理芯片周有没有损坏的小电容,小电阻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不稳定,试一试加焊电源管理芯片。或者查看电源管理芯片周有没有损坏的小电容,小电阻

管理芯片我换了  周围小电容  小电阻还没查  谢谢

网友(2014-07-22):
D0一般是IO问题,可以查IO工作条件,待机3.3V,还有IO供电,正常的话,就更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