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5/P43魔剑主板挡E0

楼主(2014-06-06):
此主板供电复位都正常,开机也跑码,跑码很快然后挡E0,有时候过E0挡E1,原先是金邦667的2代内存,换2代内存没用,支持3代内存,插新的4G的3代内存也不行。原先主板上的事E5200的CPU,换E2160还是E0,主板是双BIOS的,

可用跳线切换使用BIOS,切换跳线了还是一样。取下过一个BIOS芯片刷过程序也一样。求各位大神维修思路。

网友:
内存基本所以条件都查完了,  如果不行就干桥了

网友:
这款主板是哪个厂家生产的?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你就没招了?    测电压啊,档D0  是触发就显示D0  还是跑到D0啊

内存1.92V,CPU有1.3V,桥,,,,供电正常,它是跑码后挡在E0的,跑码很快看不清。

网友:
这么豪华的主板质量都这么差。。。  会不会是外围的电路出问题至档E0

网友:
条件都测下 都满足的话 干北桥

网友:
可以先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我那会儿试了一下,压北桥开机能自检,明天过来干北桥应该没多大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你压桥能自检!应该就是桥虚了!!

网友:
今天焊了3次,焊了头2次还是E0,焊完第3次开机不跑码了。唉!失败,太失败了。

网友:
看来焊功不得行啦,应该去迅维进修一下啊!

网友:
这个板子EO是不认内存,看看内存旁边83310第7 8脚电压,内存——南桥的2根线(这2根线还会进时钟)内存上3.3V和电源第一脚通不,若都没问题干北桥几乎就好了

网友:
路过,看下有人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