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7 白屏,求帮忙~

楼主(2014-06-06):
  外接正常,屏换过,屏线全测了一遍没有断线的,屏上面有3.3V   ,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求帮忙,

网友:
显卡是630的~用风枪吹了下涛声依旧,是否要上BGA?

网友A:
先加焊一下显卡试一试

网友:
  白屏还有什么会导致? 屏正常显示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一下显卡试一试

用风枪吹了下木有反应,等会上BGA试试

网友:
白屏只有屏坏,屏供电不正常,显卡

网友:
    还没搞定,大神们帮帮我吧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已经好了

网友:
630本来就是容易出问题,一般看到是这种显卡,直接抬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