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维修不触发

楼主(2014-06-06):
拿到一台B460  插电5A  大短路。马上报价280  肯定是U45哪有问题 等人走了马上拆机 搞笑啊.  拆开检测确实是U45短路  VIN哪的电容腐蚀掉了  还有板后面的两个电容短路 撬掉 .上电1万用表测 250K的电阻正常电压5.4V,VIN19V我换了个电容  也有19V的电压  再测3.3V_AUX/5V_AUX  都有.时钟是由PCH发来的  两脚的电压也有 I/O的供电也正常  按开关就是不触发  而且待机电流在不断跳变 从0.007—0.020-0.007  比跳舞还好看真是点燃了 我心中的火焰.  干脆换个U45 以为好了  结果换上去  还是在跳舞 .火大了拿着板拍了几下 .....嘿嘿 只是料板。在网上看了下  说是电容问题    好吧吧电容换了  结果上电0.074感觉是自动触发了  用万用表测了下瞬间出来3.3V  回来再测也没测到  .用风枪吹下U45  1脚6脚的有电压  电感上有0.50的电压  师傅说是漏电正常的  等温度降下来再上电待机0.007—0.020  跳变   我 没思路了  帮帮分析下吧!!!!

网友:
这机器不触发条件满足了就刷ec  bios    通病了

网友:
EC的供电,时钟,复位。BIOS,LID_SW,开关信号,适配器检测,RSMRST,都要正常。

网友:
今天还是继续B460 U45 出来的3.3V_AUX   变成了3.6V_AUX  /5V变成了4.5V   我 换掉几个电容后待机正常  电感上出来了3.3V/5V  又刷了EC的BIOS   按开机键  能触发了  电流到了0.75A  瞬间掉电  很快 。是不是缺点压啊 查下  打对地阻值  U65 北桥供电  的阻值很低   U65  的 50 北桥的的15  是不是短路了  师傅说正常   我再测下U45的PG信号 有没有  我的天没有  什么意思嘛  -----我拉了个3.3V过去当PG 插上电就自动上电  好家伙  连CPU供电都出来了  显卡  内存  1.8  1.5 都出来了  就北桥的1.05没出来(在U45的上面那个芯片)但电流能上到0.8A  不掉电  当我把PG的3.3去掉  按开关时电流上到0.75瞬间掉电  是不是PCH  有问题导致1.05V不出来啊   /针对1.05V  我 看了  EC是由PCH发出来的  2.8V   供电5V_VS  都有 电容  场馆 我 都换了  是不是PCH真有问题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