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显示器波纹,有时下面黑上面有图像

楼主(2014-06-06):
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我有台显示器有时能显(能显的时候屏幕有波纹),有时只显示一半(下面黑上面有图像,黑色的边缘与图像边缘会跳动),不知道是哪坏了,高手指点下
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你用驱动板点一下

网友:
我之前也遇过这情况,好像是屏挂了……

网友:
屏上行列驱动块,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屏试下!

网友:
点了屏显示正常的话,就要调原驱动板屏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