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没图纸,难题,求指点,,,

楼主(2014-06-06):
一台联想T430的
笔记本
,顾客拿过来,上电断电,拆机,插恒流源,0.01,两秒之后0.00,量待机3.3V正常,5V在0.01到0.00瞬间没有,怀疑是5V电压问题,打阻值,果不其然,5V阻值93,3.3V阻值323,但是没
,5V有问题也不知道怎么查,求图纸,求方法,烧电路又烧不出来,,,
笔记本

网友:
5v 一共没去几个地方 跑线路吧 修过一台E40 5V短路 烧机十几分钟 才摸得显卡供电发热 多烧一会试试

网友:
93 属于微短 跑线路 优先拆芯

网友:
5V去了USB、、声卡功放、硬盘光驱。就这几个地方

网友:
拆一步一步断开试一试

网友:
请问楼主你说烧又烧不出来,怎么会烧不出来的

网友:
更换待机芯片试试,如果不会修的话,阻止70不算短

网友:
只好跑电脑了

网友:
没图纸 只能凭经验维修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只能往出烧了 把电压慢慢往大调 一定能烧出来的

网友:
应该能烧出来的,耐心点,然后优先考虑待机芯片,USB,打一下USB阻值!

网友:
楼主是说5v待机出来后马上掉下去?待机5V去的地方不多,考虑桥的待机,量量桥的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