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掉电

楼主(2014-06-06):
板号:LA-5751P R1.0
查VGA_COREP(PL7对地阻值为007欧)请问大神们这正常吗?有R1.0的图纸也请发一张吧,坛里都是R3.0.谢谢

网友:
是正常的

网友A:
    阻值是对的   图纸没有  电流上到多少掉电啊  还是亮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是对的   图纸没有  电流上到多少掉电啊  还是亮机掉电

不上U,到为0.221掉到0.004

网友B:
i系列的不上U  就是掉电的   上U试

网友C:
铁壳管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壳管的问题吧。。。

请说明白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i系列的不上U  就是掉电的   上U试

上U和内存,到0.68左右掉到0.004

网友:
你不知道铁壳管?

网友D:
呵呵,真不知道呢,指点一下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真不知道呢,指点一下嘛。谢谢

这机子的CPU供电管就是了

网友:
手上也有这款机,电流0.6几掉电。。正在维修中。

网友:
掉电后还可以促发么? 0.6掉下来看电流应该主电压应该都出来了  查查转换电压 试试

网友:
G460 CPU供电出来了没  这个也不好说

网友:
联想的铁黄八管,真是容易出事职,楼主看一下几个金属管供电管吧

网友:
可能是转换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我这有图纸, 你是要I3的还是?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帮你

G460ALA-5751P NIWE1 R03_1029A.pdf

网友:
测量各组电压正常不

网友:
G460有铁壳管?你在逗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壳管的问题吧。。。

不是B460 哥哥

网友(2014-07-17):
联想G460 1.0  U10待机就出5VS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要开机后才出5V的,不可能待机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