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进水修复

楼主(2014-06-06):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G470。说是不开机。接到机器,拆下电池,硬盘,光驱。接上可调电源,电流5A。说明主板有严重短路。拆开笔记本电脑,取出主板。是仁宝代工的LA_6751P。观察主板上EC有进水痕迹,充电芯片和旁边的管子也有进水痕迹,3V5V供电芯片有动过的痕迹。烙铁处理好进水的地方后,上BGA烘烤5分钟。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分组供电电感,CPU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插上电源,无待机电流,公共点有19V左右。测的3V5V电感上无电压输出。找到电路图如下,

VIN19V,EN只有0.3V,断电测13脚的阻值300欧左右正常。由图可知,EN信号是有19V的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而来。测PR412的1脚有19V,2脚只有0.3V。测PR412的阻值无穷大,换掉后,再测EN有3.1V。8,17脚3.3V,5V。1.6脚0V,正常有3.3V左右。追查1,6脚的来源,最终查到MAINPWON信号受控于温控芯片

拆掉温控芯片后,测3V5V电压出来了。装上CPU,内存。开机电流连续三次跳变,接屏已显示。

网友:
楼主后来把温控装了吗??如不装会出现什么情况??是否稳定!!!

网友:
拆掉温控没事吧???

网友:
后来把温控装了吗

网友:
温控芯片不装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