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题内部详解

楼主(2014-06-06):
客户的老古董845坏了 就直接废掉吧 我建议他换掉 他又要很便宜的那只可以斗地主的就好
于是我就给他换了块NF520+3000+1G+独显
用了1天 电源炸了 主板废了 不开机 完全不通电 我以为是主板质量的问题 所以我又换了一套
电源换了 主板也换了 不到1小时 客户又来电话 说突然黑了就开不起来了

主板又废了 螺丝刀也点不亮
求高手指导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只有一个字你也太“    "

网友:
有可以是他家里的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晚上在换套下去在我这边这里跑通宵鲁大师。。,
明天看结果

网友:
感动 还好好的 送去他家 希望别又爆了

网友:
试稳定了 在叫他拿回去  你这样亏大了

网友:
肯定是他家里的电压不稳定,其实第二套就应该当他面测试稳定了在拿走,如果他一下子有坏的话,就不跟他换了,因为不是你产品质量问题。是外部因素造成的

网友:
这个我也想不通,我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情况!机器在自己店里展示了好长时间了,稳定运行。客户买回去后短时间内频频出问题,没找出原因。

还遇到过这样的事,客户机器在自己家中USB键盘一会儿插入,一会儿弹出(自动提示),电脑拿我我这里,使用很久没发现状况,回去之后仍然是反复插入弹出!(我派人去看了一下,最终没办法解决)

这都很奇葩啊!我想不通

网友:
如果是客户故意的,那还活不活了?

网友:
暂时没事 客户是小白 只会斗地主。。。

网友:
暂时没出问题。。。可能真如二楼所属 我太。。。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客服故意的,这个我遇到过,插上电就爆炸,但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网友:
貌似又坏了。。。过去看结果。。。

网友:
原因很多,可能是客户家里电压不稳,也有可能是器件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