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华希捷专修V10.0 里面如何选择盘体?

楼主(2014-06-06):
在春华希捷专修V10.0里面,如何选择盘体比如我的硬盘是ST3160815AS  P/N:9CY132-310 7200.10 160G,应该选择哪种盘体?先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这软件,请问这软件主要是修复硬盘的固件吗?

网友:
选 “10代盘体”

网友:
标签上有7200.7 的是7代
7200.9的是9代
有7200.10的,是10代

网友B:
7200.11代是不是不用选盘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7200.11代是不是不用选盘体

不是不用选,而是不支持

网友C:
应该是10代盘体里面找型号吧

网友:
看来这软件不支持11代的

网友:
额     居然不支持11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这软件,请问这软件主要是修复硬盘的固件吗?

是的,主要是用来修复希捷硬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10代盘体里面找型号吧

10代盘体里面没硬盘型号,只有盘体型号,所以才问如何选择盘体

网友:
最好不要用这个修盘,难修好盘,而且自已水平都要下降。

网友:
有学习了一招啊,谢谢,软件不错啊

网友:
支持11、12的好像都是收费的。

网友:
没有用过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