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在BIOS显示容量为零,没法清理SMART

楼主(2014-06-06):
160G的硬盘在BIOS显示容量为零,没法清理SMART,硬盘型号 希捷ST3160813AS(160G),用指令线,超级终端想N1清除SMART,提示错误,没法进行下去,请问各位DX,如何处理?

网友A:
固件坏了?指令信息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件坏了?指令信息是什么?

多谢版主的回答,清SMART显示:

init smart fail
led: 000000cc faddr:00239ced ,跟着全部其他功能动不了,要重启就可以继续用,但清不了SMART!一样用不了!

好象是提示SMART 失败!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C:
重新刷个固件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新刷个固件试试。

这个是好建议,但不会刷软硬件,能用STC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的回答,清SMART显示:

init smart fail

反复做一下清G表,和 m指令,再复位SMART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复做一下清G表,和 m指令,再复位SMART表看看。

多谢,到时试一下,M指令好象没用过,是指哪一个,到时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好建议,但不会刷软硬件,能用STC刷吗?

.10以前的盘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固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