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231AX内接无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4-06-06):
我这台机子是AMD处理器,内接屏上没一点反应,外接是正常的,我换同型号的屏也没反应,屏型号是LTN140AT07  H06,我换的是LTN140AT07  H02,我换其他型号的屏(比如LP140WH04)白屏,其他型号的屏差不多都是白屏,屏线看上去没有磨损,不知道是什问题,板子半年前交换过。我是个新手,烦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查下屏供电。LVDS信号。还有屏上得电路VDD VGH VGL是否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