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4b240bl通电黑屏,真是垃圾品牌啊

楼主(2014-06-06):
一台12年生产的三星24b240bl显示器,能通电,无背光。
外置电源适配器,14v电源正常

铭牌型号

怀疑对象D9329

怀疑过mcu-25x40,编程器测试正常,写入数据,擦出都正常,更换mcu也无果,还是黑屏,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屏不亮

D9329的2脚输入电压14v

三脚无输出电压……
那个哥们修过这样的显示器,请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升压部分撒,楼主手机好清晰啊

喜欢我的手机啊,送你呗,你留下个万儿

网友:
没图纸 不好查

网友:
高压部分坏了吧,这个应该是LED了,那查查恒流源小板看下,现在的机器都这样,厂家都偷工减料了。今天还修了一个冠捷的呢,打开看下能省略的全都省略了,电源板就那么几个元器件,散热也做得很糟糕,我开机还没两下就电源板驱动板发热了,人家以前的电源板都是一对双二极管它现在搞成一个了,难道LED的不像lcd一样吗?烧了二极管换完好了但是温度摸下好高,估计后续还要烧东西

网友:
升压了  二极管后面应该是 50V左右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免费送给我?是不是啊

呵呵,您还当真了!那个9329是什么呀?电源芯片吗?不是它电源坏啦?小蓝灯都亮了至少电压应该有点呀!

网友C:
我们点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有时能亮 有时不能亮,我换个通用高压板就好了,但是用了一段时间故障又出现了,正准备修呢,它又好了 *脏话*。要么就坏的彻底一点,要么就不要坏,真蛋疼呀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电压都有么5V 升压有电压出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您还当真了!那个9329是什么呀?电源芯片吗?不是它电源坏啦?小蓝灯都亮了至少电压应该有点呀!

D9329是电源芯片啊,电压都正常,5v,3.3,v,1.25v,14v电压都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点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有时能亮 有时不能亮,我换个通用高压板就好了,但 ...

应该还是电源板的故障!电容没鼓也换了试试!一次电源芯片坏也可能会那样!

网友:
我遇到过AOCLED的,也是这样做工,最后我加焊了一体板解决的,因为现在LED更加偷工减料了,当年还说什么LED的就不会坏,我看比LCD的坏的更快,出口给老外的LED质量却好的很,给大陆的价格贵最烂了,再就是不行就做好隔热加焊一下屏电路,LED的升压部分太容易坏了,我修好后都是让客户亮度控制在40%省的再烧了埋怨说我的技术不好! 实在不行我就不接按键,他们想调高也调不了,保证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