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08不开机维修修 附上bios

楼主(2014-06-06):
三星P408 英特尔 965集显 板号BA41 00966A,裸板上电电流跳到0.80风扇转的时候电流跳到0.85. PLT3_RST#信号与EC连接的线路断路了,漆包线连上上电机器直接点亮!

P408集显bios 板号BA41 00966A.rar

原机备份的

网友A:
关键应该说明你是如何查出线断的,时序也得来个噻

网友B:
你能告诉我,这个复位信号给EC是什么作用的吗?

网友:
以后得注意,有些机复位信号还连EC

网友:
0.85了 PLT还没出来呢啊 厉害

网友:
图纸也上传呗!

网友C:
冒似板载复位是给北桥的吧,是不是弄错了楼主

网友:
图纸论坛里面有啊,就不上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能告诉我,这个复位信号给EC是什么作用的吗?

作用暂时没看,一般这个信号都是南桥直接给北桥的。

网友:
怎么有点看不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应该说明你是如何查出线断的,时序也得来个噻

M目测主板貌似是很久之前进过水的,只是最近才腐蚀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冒似板载复位是给北桥的吧,是不是弄错了楼主

这个信号去了很多地方北桥也去了还有其他地方也有!图纸上面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么简短,秒杀机器。

网友:
不是秒杀的进水断线的地方不明显,有时候仔细看都看不出来啊,之前干过北桥bios

网友:
看不懂,你怎么查出来的?要是有维修过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作用暂时没看,一般这个信号都是南桥直接给北桥的。

我知道的啊,但是不知道它如果没有到EC会造成这样的问题,你能告诉我你的维修思路吗,怎么会测量它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的啊,但是不知道它如果没有到EC会造成这样的问题,你能告诉我你的维修思路吗,怎么会测量它呢。

这是个以前进过水的机器啊,刷BIOS加焊北桥没反应之后仔细看了一下主板才发现EC旁边那个地方有一点腐蚀,然后就在板子上面量了一下那条线是否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以前进过水的机器啊,刷BIOS加焊北桥没反应之后仔细看了一下主板才发现EC旁边那个地方有一点腐蚀, ...

哦哦,我知道了,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