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B 风扇有时转一下停一下再转一下再停(重复),有时一直转,黑屏,求解

楼主(2014-06-06):
如题,这个映泰H61B的板,开机时,黑屏,不报警,有时风扇转停转停重复,有时也能正常一直转,但也是黑屏,求解,(顺便求一下图纸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CPU看看。

网友:
映泰你要图纸很难啊, 而且H6系列基本没位置号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查下电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V星主板就是这种故障,刷了bios就好了

刷BIOS是要编程器吧,?有它的BIOS下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CPU看看。

重新装过,还清洁了一下才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查下电路啦。。

   CPU旁边的这几个红框中的MOS管没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旁边的这几个红框中的MOS管没有电压,是否正常?

当然不正常啦。。    应该是CPU没有供电, 查下CPU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都已经满足了。。

网友:
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