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A

楼主(2014-06-06):
板号:精英945P-A
故障:内存供电不对。
第一步,先目测吧,一切正常。接下来打值了,万用表打二级管档,先3VSB,USB数据线,CPU,内存,桥,总线供电是否对地短路,测量完毕,一切正常。上电,触发开关,根据INTEL时序,先从内存开始量电压,2代的内存,电压应是1.8V,实测才1.2V。 明显不正常。因为是PWM电路,先查芯片的工作原理,芯片是APW7120   查1.5.7.2.4.均正常,只有6脚反馈没电压。既然没电压,先查上一步,看下有没有输出。万用表,二极管档,2脚为输出脚,先从2脚开始跑线,跑到一个电阻,发现没装,电阻的一端有2脚输出的电压,另一端则连接MOS管,明显是掉件,很好,找到问题,去找老师,又成功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