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VS450一个电感烧毁!求原因!

楼主(2014-06-06):
如图!新电源!用了3天!朋友电话说不开机了!去了打开机箱就闻到很大的糊味!拆开电源就看到图片红圈的电感连同PCB板完全碳化!保险丝没坏!用导线直连通电,风扇能转!输出正常!没带负载测!现在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就这个电感烧的这么严重!希望高手支招!分析一下!!

网友A:
漆包线径太细了呗!加上绕那么多圈儿就相当于一个大功率电阻了,产生的热量散发不出去高温烧毁了。

网友:
应该焊点是接触不良吧?有就换一个没有可以不要直接联通。

网友:
同二楼,这是电源设计问题,那线径实在是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漆包线径太细了呗!加上绕那么多圈儿就相当于一个大功率电阻了,产生的热量散发不出去高温烧毁了。

朋友说他上次正常关机!然后第二天就坏了!他电脑关机后电源没断电!一直插在插座上了,能不能跟这个有关系呢?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是在没有开机的时候烧成这样的!连电感的磁芯都烧成粉末了!现在已经直连了!空载输出电压正常!现在不明白主动式的电源难道关机的情况下要切断电源?因为我家的电脑都是关机断电的!所以没发生过这种故障!原来他家的老电脑的电源一直正常使用了!!同一个插排!!

网友(点评):
主动式的电源难道关机的情况下要切断电源? 主动式的电源在待机状态大电容也是300V电压。电源启动了PFC电路才工作。大电容才有380V

网友:
一级EMI滤波,看电感应该没什么问题,有可能是开机电流过大引起看看那个NTC电阻是不是坏了。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吧?他是不是有独立大功率显卡呀?

网友:
看不懂  没有修过电源   电源好象不是很 贵

网友:
线圈本身问题原因吧

网友:
线圈太细了 本身设计有问题  你不是采用3天马 还在保修吗

网友:
他自己都拆开了还在质保内吗

网友:
这电源一看就是普通国产电源,1年内出问题很正常,再加上现在夏天电压普遍不稳,更容易烧了,你的这个电感线圈EMI,是因为可能不是全铜的原因,你以后弄点好品牌机电源,几十元也不贵什么,要比这普通电源好太多,另外告诉你的所有客户,夏天最好断电,拔网线,这样还少找麻烦给自己!
哦 ,确实是我错了,我没有仔细看,好像确实是主动PFC的,不过也不是特别好的,我一看那输出次级那2个电容和主变压器线圈 的模样,看上去确实和哪怕长城航嘉的都比不上,估计他这个比长城的都贵,但是我又发现楼主可能是业余搞电脑的,当然没有咱们搞维修的知道性价比了,也就不说什么了,我错了,这个不是特别差的, 算是普通品牌当中不错的!

人家这个可是品牌电源呀,主动pfc的,大哥不要张口就来呀。。。

网友:
才用两天楼主就拆开修,真是神人

网友:
烧成那样,保险不坏,说明此电源多半不是正品。

网友:
支持15楼的说法

网友:
可能是假货,高仿的吧

网友:
海盗船这么高端的电源也会出这种事?不过从电路来看,这个电感是起保护作用的,它烧毁了却没有破坏整个电源,说明海盗船的设计是成功的。

网友(点评):
从来没听说过电感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一看就是普通国产垃圾电源,1年内出问题很正常,再加上现在夏天电压普遍不稳,更容易烧了,你的这个 ...

同志,海盗船是高端电源,不是山货。

网友:
18楼说的设计是成功个屁!!!!烧电感那就不用保险了么!!还多此一举

这种电感在老奔3电源中是很容易见到的,那时的电源还没怎缩水,火零进线分别用二只这种电感来滤波,主开关管用2SC2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