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死机花屏,希望人为加精下,只发一图讲解下

楼主(2014-06-06):
  前几天被开除了,又换了一家,到了这家老板拿出了几台机器让我修,这个挺经典的,和大家说下论坛没有发现有一样的,首先到我手 ,显卡老板说被换了过了,显存好像也动了,症状挺像显卡有问题的,这个机器显卡也应该爱出问题,是这样的,开机一会就花屏死机了,定住不动了,我自己也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应该是显卡相关的问题,听别人说过花屏的时候可能显卡供电有问题,自己亲自测量发现   显卡没有供电在死机的时候,测1开启有  6pg无,没直接动芯片换了一个电容,故障依旧,后来换了一个芯片测试没问题了,可能是芯片不良,要求工作电流大,会关闭输出,也有可能会成为通病吧,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吧。

网友A:
是因为没有供电没有PG。
PG是最后输出的,是芯片的工作结果!

饼哥总结得很好。。 PG是最后输出的,是芯片的工作结果!!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见,楼主,是因该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见,楼主,是因该加精。

加分呢啊啊啊

网友:
芯片的pg 应该是去开启其他电压了吧

网友:
首先有PG,才能开启芯片工作

补充内容 (2014-7-6 17:27):
上帝一分心,把EN,想成PG了。暗的错。。上帝没提示哈哈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略有喜感,你当是EN开启信号呢

网友:
有的 芯片 即使没有PG 供电 也能出来的
莫非你认为芯片的PG是芯片输出供电的条件???

网友:
PG是最后输出的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不过以后会注意了。PG没有的时候,显卡供电也没有吗?

网友C:
6脚没有pg的时候·NWDDP有吗

网友D:
如果芯片本体不良   在没有pg时  nwddp应该是高电平的    因为如果nwddp/没有的话  他更换芯片后显卡电压是不会出来的   从这点可以排除掉nwddp低高电平
说的不对的地方  请指教指教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E:
换芯片之前你是换了哪个电容?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F:
原来是芯片的性能不良,导致的死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如果芯片本体不良   在没有pg时  nwddp应该是高电平的    因为如果nwddp/没有的话  他更换芯片后显卡电压 ...

没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芯片之前你是换了哪个电容?

显卡电感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6脚没有pg的时候·NWDDP有吗

  没有   他不出显卡供电  要是还出pg  我这么久还没见到过,想详细知道,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吧,里面应该有比较器什么的

网友:
总之修好了就是大哥。

网友:
没错PG,却有供电?是芯片本身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芯片的性能不良,导致的死机。

是供电不稳定

网友:
这种蛋疼的故障让楼主解决了。应该加精、

网友:
看明白了。是芯片性能不良,供电时有时无。导致的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啊  我理解错了

网友:
修好这个本   通过了老板的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没有供电没有PG。
PG是最后输出的,是芯片的工作结果!

解释的有点乱了  pg当然是最后出的    我的意思没有pg当然没有工作输出电压 多加点分啊饼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