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最近玩游戏的时候会闪屏,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4-06-06):
19的显示器,最近出现玩游戏的时候会突然的黑屏,然后又好了,完了又重复这样的现象,不玩游戏的时候这样的现象就少见,玩游戏的时候出现的最多,没有固定的时间,这个显示器用的是12V5A的电源,我另外一个电源原来可以带起来这个显示器,现在干脆带不起来了,老是一闪一闪的,闪一下就没了,这个问题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高压班的 问题呀? 灯管是没有问题的,显示颜色很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事,换个显示器试试,再说

网友:
显卡问题多一点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显示器的电源部分一个16V100UF的电容不良导致的,跟显卡没关系。

网友:
里面的电容鼓爆

网友:
轻估计是电容爆了,严重点的你要换驱动板,

网友:
电容不良什么意思?电容也会导致间歇性黑屏?屏幕一闪一闪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宝贵分享

网友:
学习了,以后维修遇到一定会想起楼主额

网友:
看起来不能小看显示器里面电容啊,一个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谢谢

网友:
应该不是显示器问题吧 主机显卡

网友:
你拆开看看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