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e960sn开机没反应 师傅救命!

楼主(2014-06-06):
一台aoc e960sn (led)开机没反应 连指示灯都不亮。不接驱动板用万能表测5v供电有,接上驱动板后用万能表测5v不稳定  时有时无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短路导致5v时有时无

师傅给点思路呗

网友B:
一般的是电源板的故障。把电源板的电容全部换掉应该就能好

网友C:
驱动板有短路,估计是LED驱动场效应管短路了,你用可调电源接上去,看哪里烫手就知道了

网友D:
楼上说的对,摸摸驱动板上的主芯片,1117或1084一类的供电管,看它们热不!
要是不热估计还是电源部分的事儿,问问客户怎么坏的,之前有时好时坏的情况吗?把二次电源电容都换了,仔细看看一次电源大电容腿有没有漏夜的情况!

网友E:
带不起负载或者驱动板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短路导致5v时有时无

问题是 我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是电源板的故障。把电源板的电容全部换掉应该就能好

这机子还不到一年  电容可能性不高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有短路,估计是LED驱动场效应管短路了,你用可调电源接上去,看哪里烫手就知道了

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摸摸驱动板上的主芯片,1117或1084一类的供电管,看它们热不!
要是不热估计还是电源部分的事 ...

有可能是雷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带不起负载或者驱动板有短路

网友:
那就换个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重点查反馈电路 因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小电容 光耦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