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不跑码

楼主(2014-06-06):
联想G430上电到0.7-0.3-0.7然后缓慢上到0.8左右,各路电压正常,PLTRST,CLPWROK,M_PWROK,CPURST#都正常,不知道怎么修了。请大仙帮忙

网友:
查温控电路

网友:
是独显吗?把显卡加焊一下,若果是集显吧北桥加焊

网友:
哥,BIOS---BIOS。。既然PLTRST#都出来了。那就看下有没有跑码吧。但是我有点小郁闷CPURST#这CPU复位你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
刷BIOS看下。看下机器有没有跑码。仔细看下USB接口是否有坏的。让我郁闷的是CPU复位你是怎么测量出来的,板子上面有这个测试点。

网友:
既然CPU复位都出来了,那整个时序都是正常的了,不跑码那就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请教为什么这就要查温控电路呢?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实在不行查一下 北桥是不是稀焊了

网友:
干显卡或北桥

网友:
刷bios看一下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不行,刷个bios。

网友:
还是先刷 BIOS

网友:
刷BIOS,干南桥,杀显卡

网友(2014-07-12):
看看ads#有没有出来 出来了 再看smb有没有读取动作  如果有了刷bios看看 如果没有看看smb总线有没有问题 frame 还有lpc总线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  查cpu补偿部分 能说得就这么多 但查起来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