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LA-6751P 待机不正常维修

楼主(2014-06-07):
G470   板号:LA-6751P  待机电压高 触发上电无显示
拆开机器裸板测各电感 对地值正常,
通电测试:待机电流0.2多不正常,先全板摸下PCH芯片发烫,断电测量PCH周边电容未发现短路。在次通电测量电感电压3 5V待机电压正常,边上 PL801  电压1.1V 此为独立显卡供电现在就出来是不正常的,在看其它电感都没有电压。那么待机电压高的原因就在这里了。
找到图纸看下PL801 它是由RT8209芯片通过开关管产生的,测得芯片1PIN EN/DEM 开启脚 3.27V,由图我们可以看到开启是由PE_GPIO1过电阻PR804在由PR802上拉的。
这里有说明PE_GPIO1 如果为底DGPU电源关闭,高DGPU电源就开启。
找到这个信号由PCH发出。那我是不是PCH坏了呢,G470的机的机器PCH本来就爱坏。为了确认是不是这个信号不正常我要查了PU80 的第8脚也是有3.27V。没错看来是这个信号出错了
PE_GPIO1由PCH的GPIO脚控制,考虑会不会是BIOS问题先刷了下BIOS,无效,在把这信号到的地方能找到的把芯片都断开来还是无效。刚好这几天忙机器放了几天了 客户打电话过来摧,就直接上BGA把PCH换了,当我满心希望的把它从BGA台上取下面 插电测发现还是同样现象,*脏话*你个太阳。见鬼了。*(以前都 是走的弯路问题不在此)板子放一边.修下刚拿过来的显示器,(没办法呀 一个人开店什么都是自己做还没几块钱,别人看起来好像是很忙样的,其它真的很忙但就是没钱)显示器搞好了,也快6点了,哎  在拿起这板搞吧,不搞起来会被客户骂的.
桥都换了应该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想想会不会是上拉电压先出来了 找到U39发现还真是他先出来了4脚电压为19V.看来是Q111没有把他拉底,先试下是管子 坏了,短接Q111的DS级发现待机正常了0.01多在测U39的1 2 3脚无电压.那问U39应该是正常的,测Q111 G极为0V
SUSP是由Q117通过SUSP#控制+RTCVCC过R652产生的.测得R652一端2.7V一端为0V,测短接电阻电压被拉底,那么就是SUSP有短路,又是一个个取当取下Q111的时候电压上去了,看来是这个管子换了,在料板上找了个管子装上去,待机0.01正常装上CPU 内存 屏 电流花花上去了 亮机了.
此机修复但走了很多的弯路,在这里写出来希望对大家有点用.

补充内容 (2014-6-7 21:31):
Word版在17楼和此机的图纸

~~维修过程中遇到瓶颈时暂时放一边去,再修一些其他的稍简单的东西而后再解决去面对没解决的故障时思路感觉焕然一新,大多在很快的期间内就解决了 呵呵 这是我个人在维修中的经历。

网友:
不知道怎么搞的图片成这样了

网友:
很好的思路,这故障比较有意思...思路改了一下,维修风回路转...

网友:
不错,积累经验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的思路没有错,看到DGPU提前发出,是我的话也会换桥的。但是这个问题比较怪,不能按正常的思路去修,所以走弯路了,谢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
挺好的 就是最后楼主才找到故障点 前面走弯路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维修经验与思路。

网友:
高手啊,我还要多学习才能到这个境介。

网友:
远来是待机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学习些经验啊

网友:
如果图和文字编辑好就完美了。

网友:
积累经验少走弯路

网友:
前面走了点弯路  不过维修好了就是本事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主板进多水啊?

网友:
楼主要是能发上图纸就更完美了

网友:
辛苦了,给你加5分。

网友:
这里发的是WORD版的 里面文字和图是结合的

联想g470 LA-6751P_53P_1125A.pdf

网友:
这维修思路不错,经验

网友:
SUSP短路让SB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