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外接正常。内接无显

楼主(2014-06-07):
一台Y450,外接一切正常。内接黑屏。有键盘切换后会出显白屏。量小板上的1.8V两边电压都是1.78左右。可能是万用表的误差。会是那里问题。难道显卡坏了?

网友(点评):
检查屏供电。

网友:
显卡加焊过一样现像。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量一下屏接口供电,如果供电正常就换块屏试试

网友:
高压板问题吗

网友:
led屏的机器。那有什么高压板。有的话都是屏上LED驱动电路

网友:
关键的问题是。开机能听到响声,外接一切正常,开机后如果按键盘切换。内接会白屏

网友:
换屏线,不行就换快屏试试。

网友A:
屏供电是否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是否有??

屏供电正常 有3.3 有19V

网友B:
这机器能否改成集成的?搞不好独立的。改成集成的也不错。看北桥是GM965的。这个是双显卡机器吧

网友:
有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能否改成集成的?搞不好独立的。改成集成的也不错。看北桥是GM965的。这个是双显卡机器吧

这个是单显机器,一般上G105的显示卡。我已经遇见两台。都是更换显卡好的。这显卡不便宜。100RMB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单显机器,一般上G105的显示卡。我已经遇见两台。都是更换显卡好的。这显卡不便宜。100RMB

关键是外接能显示啊。内接不显,按理来说外接能显说明显卡内核心没问题。出问题应是在LED输出线路和切换控制上面,我有另一台坏机。刚好有一根屏线。找了一个坏屏,接上去测试也是白屏

网友(点评):
谁说的外接显示显卡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两台机器还有点差别。那块1.8V的电源板不一样。一个是凹的接口。一个是凸的接口。都是上DDR3内存的

网友:
去下显卡从新直球。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4-9-25 09:02):
sb

说的跟真的一样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是不是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