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块新硬盘后CPU使用率居高不下

楼主(2014-06-07):
我这有台机器顾客用来做监控的,还有一个LED彩屏软件,原硬盘检测出现坏道,用这俩个软件CPU使用率在百分之50左右,换上新硬盘打开监控使用率就高达80%,再打开彩屏就100%,卡的受不了,开始以为是硬盘的问题,再换块新的还是这样,系统也换了好几个,还是老样子,原硬盘是160G的希捷厚盘,后上的是500G的希捷。哪位有经验帮看看

网友:
换个320g的试试

网友A:
和硬盘的大小有关系么,我找块试试,320的没有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硬盘的大小有关系么,我找块试试,320的没有新了!

找了块320的装上还是一样

网友B:
CPU占用率高,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先换电源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占用率高,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先换电源试试吧

用它原来的硬盘CPU使用率就没那么高

网友C:
既然确定是硬盘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换硬盘,实在不行就多换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确定是硬盘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换硬盘,实在不行就多换几个。

好吧!我在去换几块试试吧!不行再说

网友D:
长见识呀!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儿!你说能跟主板BIOS有关系吗?用编程器刷一下不行再刷回去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确定是硬盘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换硬盘,实在不行就多换几个。

是不是BIOS 设定了  只能只用多大的硬盘呢

网友E:
楼主修好了一定要来告诉我们呦

网友:
你查看任务管理器,看看是那个进程的使用率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长见识呀!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儿!你说能跟主板BIOS有关系吗?用编程器刷一下不行再刷回去呗!

应该是没多大关系吧!我去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一定要来告诉我们呦

好的  修好一定通知  你们也帮我查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多大关系吧!我去刷下试试

我又想出一个办法不知道你试过没有,把他的硬盘对克到这块新硬盘上!千万不要搞错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又想出一个办法不知道你试过没有,把他的硬盘对克到这块新硬盘上!千万不要搞错哦!

这个还真没试过,我去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试过,我去研究一下

记住把新盘erase擦了!对刻时更不容易出错!

网友:
学习了水电费是的凡事都

罗工SAS -8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转速快点的硬盘试下。。 加个固态的硬盘看看还卡不卡。。

网友:
怪事一箩箩,就一个监控能占CPU100%,有点想不通!

网友A:
这几天装了还几家的监控,没时间弄,这个毛病终于搞清楚了,再换了N块硬盘,N个系统,还有试过各位提出的意见后,我可以肯定和硬盘和系统没关系,找个新的8路监控卡换上,使用率就下来了坑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装了还几家的监控,没时间弄,这个毛病终于搞清楚了,再换了N块硬盘,N个系统,还有试过各位提出的意 ...

确实坑爹

网友F:
这个事还真是头一回遇到,是不是这个软件绑定了硬盘,只有这个硬盘才能正常工作呢,别的就出现资源过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事还真是头一回遇到,是不是这个软件绑定了硬盘,只有这个硬盘才能正常工作呢,别的就出现资源过高呢

楼主已经解决了 监控卡的事

网友:
嗯  换张监控卡就了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它和硬盘还是有关系的,不同型号\品牌的盘的CPU占用率本来是不同的.当然,如果您的DVR卡支持硬压当然CPU占用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