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用充电器不充电也不触发。用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4-06-07):
(无正文)

网友:
找份图纸,按时序查吧

网友:
按时序查吧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找个图纸查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用适配器不开机,找电路图修吧。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吧,某个隔离管子坏掉了,查一下

网友:
充电电路检查下!!

网友:
是不是电源问题啊????、、

网友:
主要先修适配器不开机这块吧 主要考虑保护隔离

网友:
会充电吗?DELL的机会检测电源的

网友:
你说清楚了是单用电池开机了还是插着电池也可以开机啊

网友:
不充电主要检查充电芯片和旁边的管子。

网友:
过了半个月了当时是显卡问题 这次是电池问题  只要查出问题就好和客户解释

所以你应该先确定是什么原因

网友:
神奇的毛病

网友:
去掉电池插可调电源有待机吗?重点检查隔离电路

网友:
分两块查 主供电与控制

网友:
就查充电电路·肯定是这问题

网友(2014-11-13):
查查隔离保护,适配器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