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8825D手机充电时触摸屏乱跳

楼主(2014-06-07):
华为的8825DF买了两年了,充电的时候触摸屏乱跳,是触摸屏坏了吗?买一个要什么价格?

网友:
很正常换个数据线就行

网友:
换个数据线就行

网友:
嗯,要么充电器有问题,要么充电线有问题,,

网友:
你确定只有充电的时候才跳,触屏不贵

网友:
确定一下如果只是在充电的时候乱跳其余时间都正常,那么95%都是充电器和数据线建议先换一下

网友:
亲  你是数据线或者插头问题哦。不是大事

网友:
你换一个输出电流1A以上的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
触摸屏坏

网友:
触摸屏有问题

网友(2014-08-16):
呵呵,看到了和我手机一样的问题。个人觉得不是手机本身问题,应该是充电时电流大小问题,不会影响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