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积分兑换维修工具意见收集!

楼主(2014-06-07):
论坛积分兑换准备上架一些维修工具,请大家反馈下,比较常用的一些小维修工具!

网友A:
可以,这个是我们维修员的必需

网友(点评):
请反馈下具体的工具!

网友:
液晶主板万能编程器,耐用点的螺丝刀,钢口好点的斜口钳子,组锉和镊子,主板检测卡,万用表,还有便携放大镜!行吗?

网友:
小工具例如:质量好点的  镊子  螺丝刀  烙铁头  诊断卡等等

再就是万用表,挑1-2个大家经常用的型号比如胜利 当然高端也可上点低价位的福禄克

焊台  风枪还有一些耗材都可以啊!

以上仅代表个人看法,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首先支持下 其次我觉得要是上架维修工具建议上点质量在中上的
一些常用的楼上都有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个是我们维修员的必需

可以兑换经常用的助焊膏 锡丝 散热膏 散热垫等一次性的东西。 像螺丝刀 万用表 风枪等工具不容易坏,没必要兑换。

网友:
可以兑换经常用的助焊膏 锡丝 散热膏 散热垫等一次性的东西。 像螺丝刀 万用表 风枪等工具不容易坏,没必要兑换。

网友:
我需要一台示波器,或者优利德万能表

网友:
建议上架:rt809f编程器   可以刷液晶程序  还能刷麻片程序 还能刷 8脚BIOS 还能刷ec 内置程序   神器啊

网友:
样样都要了,最好能送BGA。。。哈哈。。

网友:
放大镜 尖嘴钳子 焊锡 助焊油  IC起拔器  电布  飞线丝  万用表   可调电源  吸锡线  网线钳子  这些东西可以有么?

网友:
说实在的,维修笔记本 没有一个合适的放大镜,确实 不方便,我淘宝上找了好多,没有一个合适。。。